联想3000 G430开机白屏

楼主(2012-07-10):
接到一联想G430的机子,开机白屏(内屏),外接黑屏,先换屏测试下,问题依旧,量主板屏线接口,分别有四组1.2V电压,17脚VDS1有3.3V,19,20脚也有LCDVDD3.3V,,冒似电压都正常了,没办法,只有重做下显卡G98-630的试下,依旧,换一个,仍然.有修到过各同仁请给点指导.谢

网友:
那位碰到过或帮分析下

网友:
1.2V
是哪些信号的???? 发图吧。

网友:
如果是屏数据 你得用示波器看下 有没有波形。只有电压 没有波形 也是不正常的。说明数据没有交换。

网友:
建议找一个上半身先试一下吧。

网友:
高压板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最终还是没有结果 我也正在头大呢  我下电路图来研究研究先

网友:
这个机器外接会亮的

网友:
显卡供电看看

网友:
我也来看看,坐等结果

网友(2012-08-21):
那些电压正常附图,外接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