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500G

楼主(2012-07-10):
  我有一个西数500G 用MHDD测, 都是!号。    是不是调固件了,  要怎么样才能修复,  求解决

网友:
硬盘加密了或固件出错了,要用专门的工具修复

网友:
楼上说的对,加密或者固件坏了,要专业工具才能处理,如果,只是想修复一下或者恢复一下数据,可以找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