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题来了 量了下 494 的电压 看那里有问题

楼主(2012-07-10):
未接绿黑 1  0     2  4.7      3   0.08      4  3.29        5  1.60      6  3.65       7  0      8  2.26     9  0.02    10  0.02        11   2.26        12  13.23       13   4.94      14   4.94     15  4.94     16  0       短接后           1  0     2  4.7      3   0.08      4  0.02        5  1.60      6  3.65       7  0      8  1.48     9  0.02    10  0.02        11   1.48        12  13.23       13   4.94      14   4.94     15  4.94     16  0         绿线 4.93   紫线 5.17    还有就是 红黑线  二极管档测量  是短路的 怎么回事啊

网友:
芯片短接后,4脚电压正常,8、11脚有变化(现在的问题是主开关管电路系统没有起动),接下去可查8、11脚相连的二只推动三极管的电压是否正常,要注意主要是C极的输出变化(短接前后),如果C极输出正常则说明主开关管及其电路有问题,检修就行了

网友:
C极 不短接  1.54   短接 2.56   正常不   雷老师哈

网友A:
1、2脚电压不正常,查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脚电压不正常,查原因。

你好 问下 是短接前不正常还是短接后不正常啊

网友(点评):
494的1脚短接前正常,短接后正常应当有4点几伏的,但因为主开关管电路没有工作,故1脚没有电压,只要你能使主开关管电路工作,1和16脚自然有电压。楼主查完推动(推动看起来正常,变压器很少坏)就查主开关管电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好 问下 是短接前不正常还是短接后不正常啊

测量后发现 两个 2欧的 电阻 开路  换上后正常了  就是  5V 12V 电压分别到了 5.3   12.38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后发现 两个 2欧的 电阻 开路  换上后正常了  就是  5V 12V 电压分别到了 5.3   12.38   不知道正常 ...

接上负载后,测量电压是否稳定,带载后电压不能下降超过0.5V,电压波动不超过5%(通常是10%的)为好.实测误差可能会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上负载后,测量电压是否稳定,带载后电压不能下降超过0.5V,电压波动不超过5%(通常是10%的)为好.实测误差 ...

好的 我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