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宏基)travelmate 4520笔记本BIOS维修/分离过程

楼主(2012-07-10):
文件下载后,是一个RAR压缩程序,直接使用WINRAR解压缩,得到4个文件,其中一个名为:OTA118.exe文件,即为自动升级的BIOS文件,如下图:

通过分析,其中的OTA118.exe文件大小约1.9M,而使用的BIOS芯片为25X80VS1G,芯片容量8M,对应的BIOS文件的大小是1M字节,因此通过此可判断,OTA118.exe可执行文件中的BIOS并没有压缩,这样来说,分离简单了;只要确定文件的头部和尾部,即可方便分出BIOS文件。说明一下:一般来说,EXE可执行文件的大小,比BIOS芯片容量大出很多,基本上BIOS文件都是没有压缩过的,这样的文件相比来说,最容易分离。
运行Ultraeidt32 16进制编辑软件,打开OTA118.exe文件(Ultraeidt32可从BIOS维修网站程序下载中找到),找到地址:1DA02FH,此处即为BIOS文件的尾部,(对于如何判断此处为BIOS尾部的分析,在此略过,有想详细了解分析过程的网友,可QQ耗子),将鼠标定位在1DA030H地址处,即下图蓝框标出位置;如下图:

定位后,需要将此地址后面所有无用字节删除;选择Ultraeidt32工具栏--编辑--Hex插入/删除,选择删除,在删除字节数量中,因为要删除后面所有内容,所以在删除字节数中,尽可能输入最大数值,这样一次就可删除干净,如下图:

选择确定后,即可删除1DA02FH地址处后面所有内容,如下图:

确定了BIOS文件的尾部,而且将尾部无用内容文件删除了,下面我们只要确定BIOS文件头部的地址,然后将文件头前面所有无用内容删除,那么就可得到准确的BIOS文件。
现在整个文件的地址是:1DA020F地址,而且开始已经根据BIOS芯片的型号,确定BIOS文件大小为1M,即FFFFFH;那么从整个文件头部删除1DA020FH减去FFFFFH的字节数,剩下的字节即为BIOS文件。在这里我们可用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来计算,1DA020FH减去FFFFFH,为16进制DA030H,10进制为892976。
在使用计算器时,如是WIN7,在工具栏--信息中,选择程序员模式。如是XP等,选择科学型。 先选择16进制,输入1DA020FH减去FFFFFH,后面的H不用输入,计算出结果DA030H后,再点击10进制,就可得到892976。

将鼠标移到整个文件的头部,即00000H地址处,鼠标点击00000地址处,然后选择Ultraedit32--工具栏--编辑--HEX添加/删除,输入需要删除的字节数:892976,点删除,如下图:

确定删除,查看文件尾部,如果显示如下所示,即FFFFFH地址,即表明文件完整,如下图:

最后将数据保存成文件,点击Ultraedit32--工具栏--文件--另存为,将数据保存成文件即可。然后用编程器将分离出来的BIOS文件,写入芯片操作即完成。   另外 再加一句 要学会举一反三  某些机器 可以通用此方法

网友:
好东西

网友:
学到不少,有机会一定要试下.谢谢楼主!!

网友:
很不错,看起来有点复杂

网友:
这是楼主你自己的经验吗?

网友:
网上转来的,我订购的芯片还在路上,没到,等到了试验下!!

网友:
这个还真是学习了

网友:
真是什么强人都有啊

网友:
诶 还不是很懂哦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