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改USB

楼主(2012-07-10):
                     改有线网卡方法
首先是拿一个外接有线网卡、拆开网卡 看到电路板、把USB接口直接卸掉。然后占用本本上的一个USB 这要飞线了 USB有两根数据线、把这两个数据线飞线到外接USB网卡的USB对应的数据接口上在飞根地线上去、这边就OKK啦。网卡这头同样卸掉网卡之头、【可不用卸掉、方便尽可】外接网卡这头的1236这四根线对应飞线到本本上的网卡头1236脚上 这就可上网了。呵呵 不过要占用一个USB接口不能使用了 请记得 网桥必须得卸掉、不要他 免得它当电灯泡 嘻嘻!!!OKK
                     133LED暗屏维修一列 也是通病
看到电路板 我也忘了怎么办呢 反正就是插屏线接口哪的 电阻 重点查 就行了、飞线到屏线的连接12345脚接屏线接口  6脚接屏线接口1234 没完成 有机会在叙述/

网友:
哥们你说的可真简洁啊,呵呵,不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把USB外置网卡改内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