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2-07-10):
这几个贴片三极管可以用什么代替啊 22寸HKC液晶显示器上面的Q1:K3N;Q2:K1P;Q4:10(N场馆);Q5:K2F

网友:
三极管的用三极管代,场效应就用场诳应,注意分清P   N  , 哪用的,是驱动板下吗/   不行就换板,

网友:
三极管的用三极管代,场效应就用场诳应,注意分清P   N  , 哪用的,是驱动板下吗/   不行就换板!

网友:
是液晶屏上面电路板的啊

网友:
你最好百度一下。。。不是通用的不能替代。。。否则后果很严重啊

网友:
没有高手知道??

网友:
怎么这么凄凉啊  没有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