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SE内存电压3.3V,正常吗?

楼主(2012-07-10):
机器是修短路的,短路是显卡供电8743的上管导致,现在排除了,但是不跑码。
南桥和显卡巨烫。
量电压,其它都正常,就是内存电压是3.3V.供电芯片8632,没发现发热等不良情况.

求解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高,实在是高!!!  是SD 内存吗?

网友:
不正常啊.应该是1.8V的.

网友A:
的确有点高了,应该是2带内存把

网友B:
这个要看图纸才行哦

网友:
内存电压影响到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有点高了,应该是2带内存把

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图纸才行哦

你没有吗吗吗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