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高手指导一下电路

楼主(2012-07-10):
跟师傅学了几个月了,,其他差不多都会了,,自己慢慢摸能搞定,,         可是电路摸不到头绪,,不知道怎么去入门,,用什么方法测试。     所以想请高手引导一下入门,感激不尽

网友:
很冒昧的问下你说跟师傅学了几个月了,学了多久就想单飞了,要不到书店去买一本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的书籍,但是光看书是起不到很好的效果,还是找个师傅学习下毕竟师傅的经验书中是学不到的。

网友A:
我其他会了还不能教我这个??看书对于我来说,没多大用,在学校就不爱看书,出来就更不用说了,我喜欢动手实践

网友(点评):
哥们,就算你动手能力很强也最多修通病,你要是遇到除通病以外的你就不知所措了,有理论就不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其他会了还不能教我这个??看书对于我来说,没多大用,在学校就不爱看书,出来就更不用说了,我喜欢动 ...

理论都不懂,怎么实践??

网友:
楼上的师傅说的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都不懂,怎么实践??

我看书看不进,只有动手来,理论么。 我觉得了解一下就行了

MLJ
错,;理论很重要的,想修信号故障想修别人修不了的板子就得学理论,

网友:
大大们,除了看书还有其他方法么?

网友C:
  最好的方法就是跑线路,把不懂得线路全部跑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方法就是跑线路,把不懂得线路全部跑一遍

我师傅也是让我跑线路,可我根本不知道哪儿通哪儿,,,怎么跑??乱跑应该是行不通的

网友:
理论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唉,按你们说的,、、我还是多看看书吧、、、

网友:
那就对了!电路没有基础没法实践

网友D:
基础,基础都不知道怎么看图,修板?饼哥说以后修板都是要看图纸修的

网友:
要自己慢慢的修啊!几年后自然就厉害了啊

网友:
没有理论只能成会工匠而成为不了技师

网友:
我都跟师傅学了一年了 虽然电路方面比较深入了 但就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书是自己的良师益友,怎可缺少,还是多看看书籍。了解了电路原理才能到动手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础,基础都不知道怎么看图,修板?饼哥说以后修板都是要看图纸修的

图纸我是能看懂,可是不是每个板子都有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