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6E910GL-ML(磐英代工),6.3V电容全爆

楼主(2012-07-10):
神舟6E910GL-ML(磐英代工),6.3V电容全爆。更换后,诊断卡12V,3.3V灯,复位灯狂闪,主板上各供电也都在闪,电源接口处各电压也闪。该从哪个地方入手,求教。

修好了(更换南桥供电管子好了),还没完。
现在坏的更严重,CPU供电IC6561正常,CPU旁边的1个电容也有点爆,6.3V1500uf的我用16V2200uf的替换了,用了几分钟CPU上下管全挂了,麻痹垃圾板子事多,熟人的不修好面子过不去

网友:
神舟主板就是有这通病,电容特别容易爆,一般情况下换了都会好的,如果不好,请遵循主板维修惯例,查电压,查负位以及各信号点。。。。

网友:
就是这电容一换就是一大把

网友:
尽量用同容值高耐压值电容,不相同有可能出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