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维修做桥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2-07-10):
本人一新手!但老是修到板子是动不动要加焊桥!或是换桥的!但现在来说!只为了技术!做的业务不多!暂时还不准备买大价钱买一个BGA机!所以望各位高手们给点意见!除了用BGA机!还有比较便宜点!能加焊桥!而不会伤到桥的工具!我在华强四楼一个专业修板的!人家好像就是用风枪加焊!可风枪来说!不是很容易损坏桥吗!所以望各位有经验的师傅们来交流交流!看看还有什么工具!如果有好的工具!望发具体牌子和型号!谢谢

网友:
人家用风枪加焊桥也是做过很多实验之后,有经验了才这么搞的,没有专门的温度控制,想要做好桥,就只能凭自己的经验去做。我见过很多这样的,自己改造,做土炮,都是总结了很多经验才做出来的,新手想要达到那样的效果,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网友:
还是买BGA机器好,有的即使加焊也不见得就好,得重做。

网友:
用风枪那是小桥呢,如MP4上的那BGA点不多就可以。还有就是可以用来回焊intel大南桥。但要温度高才,更换肯定是不行的,。只能用来回焊

网友:
条件不好就买个1800W的塑料焊枪、若干块废主板,然后几个小时的适应训练就可以轻松做桥。

网友:
做桥还是要很多经验的啊,设备不同,条件不同,过程会有差异吧

网友:
主要 手上控制吧

网友:
没设备不好干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