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282V 对比度色彩不对.工厂模式自动色彩失败

楼主(2012-07-10):
AOC2282V  对比度色彩不对.工厂模式自动色彩失败

请大家帮帮看..有没有处理过这样的问题的.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
或者给我相对正常的GAIN的RGB参数也行.我自己输入

网友:
晚上已经自己设定好色彩.对比度都设好了.但新问题了..工厂退出后.不能保存了..断电后又重新回到那状态了....大家都没碰上这个问题吗

网友:
换个24C16试试!

网友:
换程序片子,重刷软体。

网友:
好的.我换个24C16看看..有结果再汇报

网友:
换了24C16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