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成功装好过双层EC

楼主(2012-07-10):
DELL6410 BIOS有密码  EC是那种双层的     有没有有经验的

同意楼主: 4.2 反对楼主: 5.0

网友:
LZ麻烦咯 这个又不是下面有珠子 好焊 这个下面高高低低的 很是不好焊的 估计要空 等做到不空 芯片也挂了
就像热风焊个显存一样,有何难?不要自己吓自己!下面有个电容歪了,先拨正为好!
没有见过,和bga差不多了
上个图看看。双层BGA结构的么?

网友:
没有 贴片的   里面 还有一层

网友:
这片子最好用BGA焊。再一个密码放EC的可能性也很小。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封装的...

网友A:
跟DELL 机上的网卡  一样装法

网友B:
dell的密码可以算出来的吧  还要拆机啊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

网友:
bios 都换了  这个板子奇怪 有1个4M的  一个8M的BIOS   BIOS是拿一个好板上的对换的 南桥也换一个  图上是E6510的料板    E6410的EC没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DELL 机上的网卡  一样装法

网卡 带球的   都是平的  好装  这个主要是内层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的密码可以算出来的吧  还要拆机啊

不知道是什么 按F2就出现那些    我也第一次见 后来听别人说要换EC 明天传个图给你看下

网友:
上BGA了
要不难整

网友:
也给他上0.3的珠子呢

网友:
焊接这个也很简单  诀窍就是要仔细一点 用烙铁小心的把每个脚都上点锡 然后用疯抢吹上去就可以了 我焊接过 同方的本本 有这样双层脚的

网友:
是啊,除了风枪别无他择啊~

网友:
焊锡要平,不要用吸锡带去拖,用风枪就能吹上去了,只要平了,外面那层焊好,里面也一定焊好的。没有想象的难。

网友:
   这个好焊吗?还没有焊过此类的芯片。这样的芯片应该搞平整就好焊了。他的妈,现在的机子越来越不好整了。做维修的不容易啊

网友:
你南北桥一样用BGA很好焊的

网友:
这个一看便想起了BGA,芯片植珠做上去应当很好

植球会连锡的?

网友:
IP4还是IPAD好像也是用这种双层的BGA封装的芯片,这种建议要用BGA来拆焊。

网友:
杨工这个不是BGA,就是QFN。但是结构很变态,有两圈脚。iPAD的CPU是多层的BGA。之前我取过一次,费老劲把芯片揭掉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上面的一层内存片子。核心还在板上。不过有个发现,IPAD灌的树脂胶似乎不会爆锡,跟T61的好象不一样。不过没有多少机会练手,不是很确定。

网友:
现在的机子,越做越变态,这要测脚位怎么搞???

网友:
没有见过,和bga差不多了

网友:
用烙铁在脚上和板上均匀的加锡,然后用风枪吹上去

网友:
这种只是听说过,还没见过,这芯片听起来就很贱啊

网友:
看来是有点麻烦,我想也只能当BGA处理,置上0.3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弄过呢,内层要打点锡水应该就会焊好的,

网友:
这个其实也不是太难,中间地线稍微上点焊锡,然后把各个引脚用烙铁给托下,要平整,然后上焊膏,在未上芯片之前吹平,这个步奏可有可无,然后一定要有焊膏,然后用风枪吹,感觉塌陷了,用镊子抵着中间往下压,中间地线焊机过多的话就等着短路了,所以只要适量的话就好了,里面的那层引脚自然也会焊好

网友:
这个封装.少见....

网友:
第一次见啊,双层EC

网友:
这种芯片的焊接难度不是内外两层引脚,而是中间的大面积接地是否完全融化,焊接平整,否则会引起引脚脱焊。建议先平整好焊盘,镀好锡,然后将大面积接地的锡用风枪吹融化,最后再去放置芯片吹焊。

网友:
哈哈 那个是料板  好板还没动呢

网友C:
用烙铁焊吧  应该能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烙铁焊吧  应该能焊上去

开玩笑  焊上去   你能焊得了外面那层  里面那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的密码可以算出来的吧  还要拆机啊

网友:
就是这个  按F2就出现这个画面

网友:
保险点还是上bga吧

网友:
用风枪摇两下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觉得把板上的焊盘的锡上饱满均匀点再吹上去应该不错。

网友:
第一次见到,可不可以用做BGA的方法做

网友:
估计难焊 BGA应该简单一点

网友:
越来越不好搞啦

网友:
我真的这个是怎么用BGA来焊接的,不知道跟焊接桥片 有什么区别

网友:
楼主,焊接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只要小心点就好了, 拖平焊盘加适当的焊锡膏在上面用热风枪慢慢吹就OK了,,我试过,百分百能好的。

网友:
想换好,必须先刷锡膏。
不然焊好的几率是很低的。就算在工厂此类IC除非是逼不得已才会去动它的。DELL此款电脑有两颗这样的IC,并且这款电脑是很复杂的设计商务机

网友:
木有看见过,现在找维修,不好做呀

网友:
第一次见过这种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