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电源自动开机

楼主(2012-07-10):
INTER原装478主板维修,插上电源自动开机,能进系统,关机后按开关也能正常开机。就是重插电源自动开机,清过COMS,换过电池,会是哪里问题?还有该主板红5v对地只有14,正常吗?

网友:
开关???本人新手,猜的

网友:
看看EC,再看看BIOS啊

网友:
看看IO,这现象跟IO有关

网友:
原装机本来就是这样,第一次异常,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A:
南桥和IO有关。重点是I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和IO有关。重点是IO///

那红5v对地阻值14正常吗,能进系统

网友:
原装机是这样子的啊,没什么不对的啊,不过要注意看能不能保存BIOS

网友:
intel 板子这个毛病多

网友:
io是SMSC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红5v对地阻值14正常吗,能进系统

红+5V一般都是对地欧姆430上下,。你那应该有可能有短路哦。。能进系统说明关键的地方没有短路,可能是小元件。如网卡。Audio或者是其它的地方,你再量量,

网友:
intel的原装板都这样,没关系的

网友:
能正常就不用管红线对地值了。是电池座子坏了,不能正常保存CMOS设置。CMOS中有一项,是关于是POWER FAILURE 的,默认是LAST STATE,要调为OFF ,然后保存就好了。

网友:
查CMOS 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5V一般都是对地欧姆430上下,。你那应该有可能有短路哦。。能进系统说明关键的地方没有短路,可能是 ...

拔掉24针测

网友:
5楼的是对的啊

网友:
intel的板子都是这样的饿呀!!

网友:
应该正常吧!我买的新板也是这样!我怀疑和设置有关!

网友:
有张技嘉780也有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