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今天早上秒杀的液晶。

楼主(2012-07-10):
明基FP75G,打雷坏的,换1200AP40,OK。

联想LXH-L17CH,电源烧了,换203D6,开关管,OK。

HP W1907 黑屏,灯管引线烧了,焊上后去保护,OK。

HP W17E , 打雷坏的,换SG6841,OK。

明基FP71G,打雷坏的,换1200AP40,OK。

BENQ G2225,打雷坏的,竟然只坏了一个5V转3.3V的管子,1117-33。换后OK。

ACER V193W,打雷坏的,换LD7575,OK。

还有一台唯一W2203的,电源坏,还是双面板,换LD7575,OK。

也就4中IC吧 没多少!
你家的这么多电源IC吗?可信度不高!
不错哦
HP1907修错了。

网友A:
你就吹吧,一上午修这么多。

有的

网友:
雷打的是蛮多的,,我还以为会坏很多周边的,,没有想到全是芯片,,如果有过程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你真是够幸运的,难道一台也没有外围器件换的都没有吗。

网友:
生意兴隆啊

网友:
当然有,开关管坏了。肯定会烧电阻。这些小元件就不计成本了嘛。

网友:
生意好没办法

网友:
一上午修这些机器 也够累的

网友:
我还以为会坏很多周边的,,没有想到全是芯片

网友:
继续晒下午修的机子。

AOC 912SW,电源坏。换EA1530,OK。
杂牌LED,主板坏,换2025板,OK
方正19的,电源坏,换6841,OK。
AOC L171,电源坏,换6841,OK。
飞利蒲170S7,灯管发红,换灯管,OK。
LG W1934,花屏,换屏线,OK。
长城G196,灯管慢慢变黑,外接灯管,测一组灯管输出只有一半亮,换升压变压器,OK。

别晒了 一年我能晒出三百台来。。。。。
打雷的基本就坏开关管和IC 你一个人修有人装吗? 这效率真高啊!

网友:
一上午8个显示器·我师傅都修不完的·我师傅干了5年维修了·
一个显示器维修的步骤如下 ·拿到手·上点看故障-拆开·找出故障点·-找配件-修理焊接-上电测试-OK-装壳子-上电烤会机器,·我不知道你们多久·我师傅从业5年·最快也要30分钟·还得是故障点就如楼主说的·怎么看找的·

网友(点评):
故障明显的,一般最多烤十分钟, 故障大的,多点一会.

网友:
前几天我们这打雷··我咋就没遇到·只坏电源管理的呢··
我这修的·都是220V保险烧·桥坏·开关管· 还有烧糊的电阻·
还遇到个保险没烧·后级电路烧的·
开关管坏的·一般PWM都好不了·

网友:
楼主的生意怎么样  这么好?

网友:
个人维修有这样的速度.哇

网友:
店里生意很好啊,楼主技术挺牛的啊!

网友:
生意好  技术也好啊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吹吧,一上午修这么多。

有可能的啊。

网友:
我对面专修液晶,天天十几台,一年下来真不知道要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