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素不到无线信号

楼主(2012-07-10):
今天上门维修,接一牛X机,该机型号:华硕:K50IN。
该机可以搜素到邻居家的无线信号,自己家的信号搜素不到,另外他家还有2台笔记本,都可以搜素到信号,正常使用
在其他地方(昨天从外地带回家的)也可以正常使用无线网
系统重装,依然不行!!!
加一个USB的无线接收器就OK!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请高手指教

其他地方是国外吗

网友A:
应该是设置问题,机器设置和网络设置不匹配

网友:
他的网卡也是个 远视眼吧   哈哈  这种挺奇怪 的

网友: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我去,应该是电脑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设置问题,机器设置和网络设置不匹配

具体怎么说呢

网友:
自家的收不到信号  这个有点奇葩了。,。

网友:
换一台跟邻居家同一品牌的路由试试

网友:
驱一下笔记本专用的驱动。华硕的

网友(2012-12-21):
会不会是网络首选项问题

网友:
无线路由设置为n信道,而笔记本无线网卡只支持a/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