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009wf  高压板点不亮 想改个通用条

楼主(2012-07-10):
手上有台DELL E19009WF显示器 灯亮正常 就是屏不亮 测灯管正常  想用通用的高压条改下看看 一测这个一体板是30V电压的  通用的要最高25V  怕用不了多长时间 想问下有没法把30改成12V电压的呢  (通用的一体板用不上 接口都 不对 改的比较麻烦  所以问下大大们有没简单点的方法)

网友:
还是修出来吧,,修不出来就换原装的,,改的话更麻烦,要改线路的

网友:
你能确定是30伏的吗?很不好是24伏呀。它的电容耐压是多少伏的呀。

网友A:
前几天修了一台,是E1909吧。

后来也是改的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修了一台,是E1909吧。

后来也是改的高压板。

你是怎么改的呀 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