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进系统过会就黑屏 电流 1.2A

楼主(2012-07-10):
Y450 进系统过会就黑屏,黑屏时电流停在1.2A不动  外接一样,量各电压正常。,散热器上烫手,不知是不是显卡虚了 ,有修到过的吗?

网友:
做显卡,处理散热

网友:
修过不亮的是显卡,好像散热不怎么好这机子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
加旱一下显卡把,

网友:
是不是进系统就黑屏了,

网友:
到官网下个显卡驱动就好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  不加载驱动试试

网友:
显卡驱动 去官网下载

网友:
想排除软件就进PE,首先把散热处理好了

网友:
还有你再DOS下试过吗?

网友:
是显卡虚焊 加焊了下好了,这机子散热不怎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