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3.3V对地阻值22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2-07-10):
电源的3.3V对地阻值22是正常的吗?

网友:
是22欧吗?如是22欧为正常。

网友:
正常的,我顺便问一下5V电感对地阻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
各种型号电源的+5V输出负载电阻不一样,大约在100-330欧之间。

网友:
电源上是正常的,5V跟3.3V对地阻值都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