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档LOGO画面维修

楼主(2012-07-10):
一R60机器,档LOGO,去掉硬盘正常,于是怀疑是南桥硬盘控制器供电低,经实测1.487v,要求1.5V。测VCC3M的值为1.508V,转换VCC3B为1.504v。N沟道场管G级有13.8v 高压,应该不会有压差,换几个管子后,都一样,都有压差,拿来正常主板对照测,一样,也用压差,正是不解。测坏板硬盘接口4个信号,有一个阻值偏大,怀疑南桥虚焊,加焊南桥故障解决。
      主板是修好了,但VCC3M转VCC3B的MOS管的两端为什么有压差,正常板也有压差,VCCSATA_PLL的电压值正常板1.486V,求教了

网友:
没有看明白有图就好了

网友:
刷个bios啊。。。

网友: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