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A 屏供电烧了

楼主(2012-07-10):
联想C466A 屏供电烧了  看不清楚了谁知道的告诉下。。。

图中烧掉的部分

网友:
看下板号。。。找个图纸就好了。

网友:
应该c462的主板,好像差不多,参考一下吧?供电管是s72.

网友:
先把言板用二甲苯刷一下,看看线路是怎么跑的,实在不行改一下,找到12V ON GND给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供电是12V吗?

网友:
具体怎么弄  本人是新手

网友:
LZ 还是找个图 实在点

网友:
建议找个图纸,论坛里有收下,然后飞线

网友A:
是啊,在只用电池的时候是10点几伏,用充电器的时候是19伏左右,在不开机的时候也有电, ON 只有在开机的时侯有电(3.3伏左右),GND就不用告诉你怎么找了吧,那个亮度控制(ADJ)不用接也可以(大多都不接),
建议你还是有最细最细的带漆包线来接,要不然你接短路了那麻烦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在只用电池的时候是10点几伏,用充电器的时候是19伏左右,在不开机的时候也有电, ON 只有在开机的 ...

我把图纸上传下。。大家帮我看看在哪找到19V 3.3V(ON)

网友:
靠  还把  图纸 搞上来u了

网友:
试着看看吧 还是要找老师专业的学习一下 很有必要的

网友:
你真是巧了,我昨天刚发上来的。和你的是一样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9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