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电源,带图求助!

楼主(2012-07-10):
杂牌电源,风扇一转即停(其实风扇还没转,快要转了),紫,绿都正常5.15v左右。对地阻值都是20-100欧姆,绿色无穷大。
启动电阻测正常。开关管 没有短路。芯片是SDC2921,有图。请高手指点。越详细越好,本人在线提供测试数据,测次级散热片上3个整流管,2端都接地,中间对地电阻很小,不知道正常不?

补充内容 (2012-7-13 18:05):
问题解决了。第2个散热片的小点的大电感一脚虚汗了。

网友(点评):
这种芯片从未见过,谢谢提供!!!!

网友(点评):
我也没有见过这种芯片,楼主的照相技术不错啊,很清晰啊。难道是单反?一看电容果真山寨。呵。呵!

网友:
行啊。。。高手。。

网友:
被电源板打了几次了,都不敢去干了!

网友(点评):
小心加小心,应该没事。断电先放电,用灯泡

网友(点评):
我用烙铁放点,3块钱那种烙铁!

网友:
那初级300V电压正常吗?功率管正常吗?其基极的小电解性能是否良好?2921的VCC电压正常吗?

网友:
小弟也是小白,不过有一点认识不知道帮到你不.就是所有对地对地阻值100以上才是正常,除黑色线外

网友:
绿色对地应该在对地阻值在594左右或者100以上才正常啊.无穷大有点说不过去,希望帮到你

网友A:
楼主的电源现在是什么情况,哪几路电压输出不正常

网友:
初级300v电压正常,2921的vcc电压没有。功率管 是哪个?还有基极的  是哪个?能指点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源现在是什么情况,哪几路电压输出不正常

电源什么情况,都写在上面了啊,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本人也是个新手 也遇到过你现在的状况 给你提供点经验 希望对你有帮助 这个说明电源辅助部分保护 说明有短路或断路 重点先确定次级整流三极管和旁边的原件完好无损 上次我就是查到了一个电阻短路 换上九正常了

网友:
前 级有没有问题,没有就查后级

网友:
那就顺着2921的VCC脚往上查,看看是什么异常引起的。功率管?就是在大电解边上的散热片上的。小电解就在其附近的。一般是2.2~4.7uF/50V的。

网友:
把前级的的保险取下,用一个60瓦的灯泡代替,那样可以起到消耗电流的作用,还可以保护电路

网友:
如果前级没问题就查后级,楼主应该会跑电路吧,一路一路电压去找,总能查到不正常的地方,还有就是绿线的对地阻值不可能无穷大

网友:
看你这电源够次了  散热片这么薄 电容也没几个 有5V的话就测量一下两个大管子13009 ,看击穿了吗,如果坏了别忘了把与13009相连的小电阻也一块换了

网友:
应该是哪里短路,电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