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730镜头无动作故障检修中(二)附图

楼主(2012-07-10):
初步判断为镜头组故障,准备好相应工具这就着手修理。
先来一张全貌

网友:
第一次发图,没注意限制上传数量,明天再接着传吧。刚开始拆开后找到卡壳位置重组了镜头组后手动试正常了,上回去后发现回缩只能回到一半,还是有卡到的地方,重新打开仔细检查后发现是快门线的固定镙丝跑到线下面去了,镜头一回缩线就跷起来,下面的卡槽也卡不住快门线了,我费了老大劲把镙丝拿出来重新固定好,又用窄胶布把下面的快门线粘在金属固定片上,再重新上回,一切OK。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只可惜让这些图片给糟蹋了,因为图片太模糊了

网友:
很久不用相机忘了调近景了,等后来才发现。

网友:
今 天将前10图重新发一下,昨天由于数量限制没传全

动手拆显示屏

拆掉屏排线

放电,300V 的压

拆到闪光灯

取下来的镜头组件

拆下镜头组,基本卡死了,很艰难才将各部件分开。
其余步骤在前面有的,这里不重复。

维修后用该相机照了一下工作台及所有的相关工具。希望能对大家有点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