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进水维修

楼主(2012-07-10):
版号LA5751P,目测无严重腐蚀地方,待机0.04,此板有人保的点火回路,刚开始,待机0.04.无3,5v,查了6237的工作条件,发现无VS所以无使能LDO。最后查到了393等,不正常,最后饶了一大圈。直接测B+只有29欧,加电烧吧,测得3v上管发烫击穿,换掉,后面的肯定IO也挂了,于是换上一个,但待机还是不出来,原来是VIN经过一个二极管两个电阻产生的VS断路了,于是飞线到PD5解决,待机有了,触发,联想出来了,谢谢大家,弯了个大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