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供电心片焊接问题

楼主(2012-07-10):
如题:现在的供电心片大部分都是以图中标识为主,请问焊接时要注意什么,上次焊过CPU供电心片,好像没焊好,导至开机不亮,还有怎么知道这个心片完全焊接好了,只能用表打阻值吗?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好像旱的不好。。。不亮。。。反复几次了。还是不行

网友:
多练,关键是芯片下面的锡要不多不少。。多少的把握就是练出来的。。焊盘上的锡刚好的时候风枪吹化然后把芯片放上去,然后用的摄子点点芯片,芯片会自己对好位置的。。

网友:
这个。。真没有好方法。。多练习。。再多练习几次。。

网友:
楼主这个不是焊的很好吗。多练练 焊好后用香蕉水 洗干净 就能看清楚了

网友:
脚位队正  焊完后 用放大镜看一下 有没有空焊的   脚位正  不空焊  不连锡  就OK

网友:
也比一定是没焊好的原因吧 关键是脚位要正 不要有短路

网友:
这种芯片我练过两次,现在焊一个成功一个。比有脚的还好焊些(个人认为)。下在放点锡风枪一吹再用镊子压下再吹一次OK

网友:
元件引脚及电路板搪锡、对好位置、加热完事。

网友:
用风枪  使劲吹  不行再用烙铁焊

网友:
先把焊盘处理的饱满光亮,没有过多的锡。

网友:
助时剂加风枪,多练就行了。比BGA容易多了,熟能生巧。

网友:
拿个放大器不就能看出来吗。

网友:
这中芯片  把焊盘补好锡后  先用风枪把焊盘锡吹吹
立即把芯片放上去  扫扫就行了
助焊剂多加点   用哪种针管形式的助焊剂最好

网友:
我也比较头疼这个芯片,边上电容电阻离的远一点的还好,距离近的直接没办法,烙铁下不去,间距太小了

网友:
个人觉得,一先把芯片上锡,用烙铁把芯片上一次锡,2 洗干净后再上点BGA油到芯片,就可以用风枪把芯片焊下去了,等到了一定的温度用镊子向芯片中间的位置往下压,

网友:
新的芯片一定要先上锡。

网友:
这个我也一开始焊不好,后来模仿BGA的方式。先摘下原芯片,然后焊盘补锡,加焊膏,把芯片放在焊盘上对齐,然后在用风枪转着圈的吹,等锡化了,移开风枪,用镊子用点力压住芯片,再用风枪吹化锡,完成后在用烙铁修补引脚,有点麻烦,但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
这种用风枪吹,每个引脚上心片上要上锡,PCB焊盘上也要上,不能多也不能少。。

网友:
楼主正解,焊接完后再用烙铁拖一下边上的引脚。多练练(注意,焊接时不要吹芯片时间太久了,芯片回坏的)

网友:
我想你应该是没对准。只要对准了很好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