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 怪问题

楼主(2012-07-10):
手上有一台,IBMT43的机器插U盘能用,但进系统USB鼠标不能用,当你点鼠标左右键的时候,有叮咚一声点右键也一样,系统换过鼠标换过,南桥加焊过,之前客户说U不能用,当时没试,客户硬盘也拿走了,找U盘装系统时有时会认不到,还会死机,求高手解答

网友:
问题补充,对地两个数据线阻值正常,5V正常,USBCLK正常

网友:
更换FBM南桥。。

网友:
多试几个USB接口,如果都一样那就比较明显了

网友:
先换南桥试试

网友:
估计你那南桥挂了,换一个

网友:
T43的机器,有个通病,就是南桥的USB时钟脚容易虚焊。个人觉得,你这个问题还是在南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