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电源部分热了不启动

楼主(2012-07-10):
一个新电源用了不长时间,出现了问题,疑似接触不好的感觉,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拆后发现,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在冷确的情况基本上能启动,启动后一直用着没问题,就是停下后,再用就不行了,都是副电源部分没有+5V,长时间冷确后,就又能启动了。副电源部分没发现有虚焊的地方,没有+5V时,整流桥后的300伏电压有,就是不起震,换了C945没有什么作用,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那就先检查辅助电源的启动电路是否正常再说吧。

网友:
没有查出有问题的元件,长时间冷确后,就没问题了,应该不会测出有坏的元件吧,

网友(点评):
用代换法吧,启动电路的元件没有几多

网友:
修好,启动电阻式两个330K的电阻串联的,开始的那个阻值变大了,换后好了

网友:
厉害厉害,学习了。修好就行。

网友:
还是启动电阻惹的祸

网友:
启动电阻很少让人注意啊!!

网友:
有时候芯片软击穿也会导致。

网友:
跟我一台长城电源差不多的故障,我的那个换了启动电阻好了,你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