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雷击修的液晶

楼主(2012-07-10):
我没有论坛上朋友修那么多 昨天有两台遭受雷击的显示器
简单理一下维修思路 先说一台19寸BENQ 拿来的时间是黑屏 不加电 开机 只测得300V滤波大电容有电压 再测开关管 桥堆 整流二极管 等元件都正常维独电源管理跟光藕没有检测 到高压的跳线拆了还是没电压 果断换1203P60 因为昨天求助 又加上实验直接用1200AP40代换成功 电压有跳变 光藕果断再换掉 5V 12V 稳定 OK接上灯管线试机 为啥灯管没点亮 回来再头高压跳线还没焊上  焊上后此机修复
还有一台是现代的18.5寸 嘿嘿也是雷击 客户把主机跟显示器一起带来 测试主机没问题 液晶维修过程跟上面那一个一模四样不过过打对电阻了确定是电源管理芯片挂掉 换电源管理芯片跟光藕 此机修复就快多了!呵呵 不算什么经验 但都是自己摸索的 如果知道电源管理芯片的PDF跟可以带换的型号修起来就更得心顺手 还有最快的光藕的测量方法 继续学习中!!!!!
再有一台是AOC的22寸的液晶一闪一灭 店里面同行改高压板 除非高压包那坏烧挂了彻底坏掉我才改 我观察加焊高压包 电路不保护试机二十分钟OK 此机修复 其实不算什么经验 !打字瘾又犯了 大家别使劲拿砖头砸了!!!!!

网友:
技术加感觉,经验的积累啊

网友:
有经验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就是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