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C10 雷击维修一列

楼主(2012-07-10):
三星NC10  版号:ba41-01052a
故障现象:上电无显
待机电流:0.010
触发后电流:0.19--0.38--0.33--0.34
维修过程:拆机目测 无进水 腐蚀 烧毁 雕件等其他维修痕迹
测各大电感对地 除L507外均在正常 L507对地27

查图得知L507为1.05电压  触发后实测正常
常规插拔内存 跟换内存 COMS放点均无果
触发后侧BIOS 片选 内存排阻 均有波形
外接显示器 无显 也未听见进系统的声音

燃气一支寂寞之烟 眯起空虚无助之眼
思绪随烟雾般袅绕·········

既有ADS#  也有内存排阻波形
那至少说明没当内存 没当U 剩下的只有显卡了·(没接任何外设)
查图 寻的J507 测LVDS对地正常 各个供电对地正常
触发后测无P5.0V_LED   LCD_VDD3.3V这两组电压

先追P5.0V_LED 此电压是由KBC3_BKLTON与MCH3_LED_BKLTEK这两个信号经过U502相与 得到LCD3_BKLTON  在经过Q7 Q8转换得到 实测MCH3_LCD_BKLTEN为0V  该信号MCH3_LCD_BKLTEN来自NB   而LCD_VDD3.3V 也是由NB发出的HCH3_LCD_VDDEN经过各种转换而来 LCD_VDD3.3V 实测只有1.86V 加焊NB 无果 定NB 换之
上电触发 观察电流 已经正常跑完
这时 接上内屏 白屏(只有背光)   外屏无显 拆掉内屏,测试LVDS    LCD_VDD3.3V  P5.0V_LED 电压恢复均正常
波测LVDS 有波形 ,至此 心中升起无数个纠结
查基地相关帖 了解到屏线爱坏··
测之 正常,电话咨询老政 得知就算正常 也存在坏的可能·另外 还要确定是否已经抓到屏了·
老郑传授一招: 测屏总线  便知是否抓到屏
调节波波 抓屏总线
测J507第26  28脚 有波
这已说明抓到屏了·
果断定屏线 换之·· 涛声依然如旧   心中再次升起各种纠······
价格都报给客户了·这时候要真的屏坏了  那这纠结的没法形容了
在测J507      等等····怎么LCD_VDD3.3V 只有1.86V 了·(之前测试时都没接内屏 这次测试接了内屏)
看来问题在这里
拔掉屏线测试 电压恢复正常 只要一接屏 电压就降到1.86
OK 追······
LCD_VDD3.3V经过屏线 送到了码片和屏芯片上 接屏触发 码片和屏芯片无明显发热 测试码片周围电容等贴片 无明显故障
拆掉码片 和屏芯片 依旧如故
回到主板上  LCD_VDD3.3V经过Q11由P3.3P_AUX转化的来
触发后实际测当Q11第三脚电压降低时候 1脚控制电压也会随之降低 而第2脚P3.3V_AUX却依然坚挺
要命的事 加之客户又电话来催机了· 索性直接短接了Q11   P2  P3 脚   这时LCD_VDD3.3V恢复了正常
上电触发后 此机已经正常显示  装机 接硬盘 顺利进系统
放了一部仓老师的教育片 一切正常
(题外话:这哥们的电脑里除了教育片 没有其他正常片子了 160G硬盘有150G教育片资源
另外 他把教育片放在了一个叫摇杆驱动器的文件夹下 这个文件夹 很强大)

如有错误  还请老师们同学们斧正
没分了 希望同学们 老师们多多加点分 谢谢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晕 图片没编辑的好  更晕的是放错地方了 请版主帮忙移下 ·谢谢·

网友:
高手呀,受教了!

网友:
那应该是Q11控制角有问题咯?

网友:
是的 不过 机器已经还给客户了 不知道为什么接上屏后 控制电压会降低·控制电压的降低 直接导致Q11不完全打开 以至于后面的电压降低

网友:
顶啊~这个从头看到尾只看出了一个结果那就是雷击了,南桥坏了,屏供电开启坏了。然后飞了个3.3进去。OK了

网友(点评):
我只想说 哥们 你看贴不仔细······呵呵··

网友:
写了嫩多  不就是LCD-VDD 不出吗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至少思路还行,就是有点夸张了

网友:
从上面看出好像LZ走了弯路。。。

网友:
不错, 要是我搞了几个 地方没好,就没信心了,学习下

网友:
维修中走点弯路算是正常,最主要的是修好了,有钱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