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的悲剧啊....

楼主(2012-07-10):
昨天客户拿来了一台康柏CQ40,版号为LA-4114P的机器。开始是进到Windows画面就黑屏.....故判断是显卡问题,(忘了补充这个机器是AMD独显的),于是就BGA等冷却后出发,外接正常,上屏正常....真是捡到了哦....
装起来试机....中午准备打电话叫客户...谁知道关机后就不触发了......郁闷啊...
有拆机....有待机电流0.04A但是3V.5V不见出来..测待机芯片如图

测第16脚有19V电压,第1和6脚有1V电压,第3和4脚2V,8脚3.3V,9脚4.5V,13脚4.5V
开关脚连到IO第32脚有3.3V
触发时有电压跳变....电流升到0.08就掉下来了.......BIOS也刷了......真的好郁闷啊...希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触发成功  应该是有动态电压没出来吧  后面可能有短路  测一下

网友:
微短了嘛  先断开接点pjp304和pjp301 分别断开试试

网友:
建议你加热北桥。

网友:
这种机子,北桥,问题多。

网友:
是的   cq40我修了好多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请教一下AMD的这个南桥上面有3个电容是3欧的,这正常么?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DV2000,来的时候不显示,确定是显卡有问题,G86-630-A2,问客户时没给我答复,第二天早上小二口来取机子,我说你们没通知我不修了,电脑现在还拆着呢,最后让客户下午来取,走了以后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便宜点,我给让了50,我想,只是给显卡加焊一下,少收点没关系,谁知道焊完了板子不加电了,郁闷,显卡摘下来重植,不管用,最后还是找了一个旧的显卡,植球,按上就好了,这个电脑我干了大半天,可累死我了,经验呀

补充内容 (2012-7-12 20:00):
我给原来的显卡重植主板就不加电,换了一个拆机的就好了呀

同意楼主: 2.5 反对楼主: 5.0

网友:
没显卡也应该加电的呀。。这个估计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如果触发没有3V  5V的话

17脚是5V的话   查查1脚和6脚所连接的电路

网友A:
1脚和6脚偏低了吧

网友(点评):
确实低了,应该保护了

网友:
AMD的这个南桥上面有3个电容是3欧的 肯定不正常 南桥上面的电容肯定不会怎么低  这线路肯定有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后级有短路现象

网友:
也许真如楼上所说的是北桥的故障呀!

网友:
0.08,怎么可能到北桥呢,应该不会的

网友:
北桥的确实多问题,北桥有问题也确实会掉电,但这么低的电流,有点想不明白,换个原装电源试下吧。

网友:
我是用可调电源的

网友:
LZ你电源没问题的吧?   HPCQ40要用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和6脚偏低了吧

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观察下是不是走BGA高搞连锡了导致短路

这个倒是有可能?

网友:
干下CPU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