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ZT-LM奇怪的故障( L-I945GC)

楼主(2012-07-10):
一块联想945主板, 各电压正常,诊断卡跑00,看复位灯每隔3秒钟闪一次,量IDE和PCIA15复位电压有跳变,好像板子一直在自己复位,没有思路了,请高手指点下,下面的路该怎么办?
主板
联想

网友:
可能南桥空焊,压压试试

网友:
刷,换下IO,换下CPU管理IC,北桥煮下,希望拿帮到你,

网友:
老师说按不跑马思路,刷下BIOS

网友:
查CS#是否有跳变 可以判定是否是不跑码引起

网友:
饼哥说就按不跑码的思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