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接原电源高压一体版是不是这样接?

楼主(2012-07-10):
12V +5V +3.3V +5V(ADJ)+接到 这么多全接到驱动板上面?

网友(点评):
不用接这么多

网友:
主要是驱动返回到电源板上面 灯管能亮起  驱动板一个12V 一个开机 一个接到就可以开启了 但是不亮

网友:
正常情况下驱动板的供电只需5v或12v,极个别的板子同时接入5v和12v

网友:
驱动板的供电是只需5v或12v
。。

再加上一个开机信号就可以 。。但是 同步电源板上面的高压输出信号呢? 返回 灯管开启信号呢?  是5V供电还是 ???

网友:
接5V ON 和ADJ 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东西好接级了,上面说的都对

网友:
驱动板一般只用5V电压

网友:
看看你驱动板是几V供电,要是5V供电就接5V,开关信号,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以为朋友 对5V 和ADJ    就返回高压了

网友:
主要还是看驱动板上面的参数,一般都是5V.12v,ON就行了。。。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

淮安笔记本维修 -1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 地5V ON/OFF ADJ

网友:
通用的不用接5V 3.3V 供电,只要接12V ON/OFF (这个是3.3v) ADJ 和接地4根线。

网友:
有的通用板不需要12V的。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这种驱动板你用过吗,好用吗,没有12V,高压供电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