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

楼主(2012-07-10):
主板加电后就掉电,检查不是电源问题!
掉电

网友:
提一下!cpu工作条件基本ok!裸机测试还是一样!谢谢!

网友:
不插CPU供电看看,还掉电就不装CPU看看

网友:
你描述的故障不清楚,是加电风扇一转即停啊还是加电1秒或1秒以上才掉电啊

网友:
什么板,上什么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