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主动式电源电容问题

楼主(2012-07-10):
买了几个二手全汉蓝暴360电源,主动式的,拆开发现大电容给换过了,换成了120UF400V的,感觉好像太小了,不知是否能达到360W?
如果要达360W,需要多大的电容?
主动的电源,对大电容的容量是否需求小些?

网友:
一般1微法1W设计得好可以到0.5,

网友:
电容的耐压要在450V以上,容量大于470UF比较好(只要安得下)。

网友:
     主动式功率因素校正后的直流电压一般在380V~400V,显然耐压400V小了,只少没有一点余量,要用450V的。你说的360W是额定功率还是锋值功率?额定功率为300W电源用的主滤波电容才180UF,不是说你换个大容量的滤波电容,功率就增加了。决定功率是从整个电源的设计所用的料能不能达到所设定的额定功率。仅供参考。

网友A:
刚拆了这个电源,看外表应该没换那大水塘的,也是400V 120UF,全汉的用料也太省了吧?
之前拆过台达的,450W,电容好像大多了,而且用料比这个强多了。

网友:
电容大不提升功率主要是为了突然断电时有16MS的保持时间以便让硬盘磁头回位,还是换大点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拆了这个电源,看外表应该没换那大水塘的,也是400V 120UF,全汉的用料也太省了吧?
之前拆过台达的,45 ...

这个据说有450W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据说有450W呢

你这也是全汉的电源?
看起来用料也是省,多少W?
电容多大的?
如果电压不稳定的地方,电容是否需要换大的放心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是全汉的电源?
看起来用料也是省,多少W?
电容多大的?

http://www.fsplifestyle.com/series.php?LID=1&SID=248
http://www.anandtech.com/show/6013/350450w-roundup-11-cheap-psus/16
你去看看吧!我也是看到的,但是我不相信,恐怕是忽悠的,那么小的散热片上450W效率得是200%恐怕才行。

网友:
400v330微法的就可以了,用红宝石或者日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