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Win7 64位的系统为什么 备用内存越来越高!

楼主(2012-07-10):
  这样的  现在的可用是2G多 但是到了几个小时后 可用 剩下 100多M  备用(深蓝色的)3G多 。而且用起来机器好像很卡。  刚开机都很快的!    求解啊  大侠们!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w7 有时确实很慢

网友:
win7的内存管理机制造成的,win7将一经常用的软件都读到内存里,以加速运行,使用它们时非常快,但没有没读进去的就需要读取,所以慢,但下次就快了,其实64位win7最好4g以上内存,越大越快

网友:
赞成楼上的说法!

网友:
赞同    楼上      少于4G不要装64位的

网友:
是进程近期曾用过的内存页,或存放了superfetch从磁盘预读的数据的磁盘读缓存,利用其中数据是WIN7运行速度快的关键    蓝条中的那个“备用”实际上就是剩余内存的意思,之所以说是“备用”主要是想表达“预备为系统所用”这样一个意思,其实我觉得直接叫“空余”可能更加恰当一些。而标记为“可用”的内存区域,主要和虚拟内存有些关系,它包含了内存中已被交换到虚拟内存中去的代码(换言之,就是指定区域的内存已经缓存到磁盘上了,系统随时可以将该段内存留作他用),以及被程序占用过后未被及时回收的内存(没记错的话,XP就有加载的DLL会一直有效的这么个毛病,虽说不严重吧,但是一点点蚕食内存也不那么舒服。。。。),至于前边的“为硬件保留的内存”,除了显存以外,还有没开或者根本没有内存重映射技术主板,由硬件占用的一部分低端地址空间。

网友:
内存没有8G 也想玩64位

那么4G 32位 也只有2.45G的样子 你说呢

网友:
还是装W8吧,更加人性化

装了死机 你装啊

网友:
同意此观点,内存越大越好

网友:
WIN64 j确实很占内存的~

网友:
                          额    64位  WIN7   4G 该 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