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不显

楼主(2012-07-10):
型号:G450
板号:LA-5081P
故障:开机电流从0.003-0.568-1.621-1.489-1.399,不显示
维修:测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测内存供电正常。各大供电也都正常,继续维修,大家也给点意见,
cpu
cpu供电

网友:
先强奸一下显卡 再查其他的
同意楼主:
5.0
a513500
同意楼主:

网友:
淘李26
同意楼主:

网友:
80%都是显卡,修了好几个

网友:
加焊了显卡不行 你在看下U口或摸下网卡芯片 我修到网卡坏和U口坏的很多

网友:
这个机子,USB供电不行也不显示的。

网友:
usB电路先检查

网友:
既然都说 显卡 你还是查下 显卡的工作条件 最好是不要先炸显卡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如果不行就查显卡的滤波电容·

网友:
个人意见是 刷个BIOS.不行干显
卡

网友:
我最近也做了这样的机子 有做出来的请说一下

网友:
个人建议:测试两种状态,第一种,装上内存,看电流跑到哪里,第二种,不装内存,看电流有什么不同,如果都相同,那就是内存之前的问题,或者内存问题,如果有电流有不同,那就是内存之后的问题,看看大小写键,看是否可以亮,可以亮的话,那就是内在之后的问题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549795&extra=
维修记录,大家可以看下

网友:
LZ现观察下USB口 因为联想的机器 爱出现USB5V对地短路导致不开机 电流偏大

网友:
看看你的U口是不是有一个数据叫搭到地上了。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开机跳到1.3左右,不显,显卡已经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是不开机,测3VS短 SD卡供电短 电源芯片短 更换后开机但不显 三灯常亮 测LAN芯片短 还之开机显LOG。。。但是电源跑的跟你一样。。。

网友:
我的是不开机 测3VS短 查SD管理IS坏 电源IC坏 换之开机但无显 三灯常亮 测LAN IC坏 换之显LOG 电流跑的好像跟你的一样。。。

网友:
昨天刚修好一个,看信号就是不过显卡,最后量一下USB口短了,仔细一看是USB口被插坏,里显的两个片片接地了,换USB口OK!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内存上的波形,有波形,加焊显卡,没波形 刷bios试试

网友(2012-08-14):
请问楼主的显卡供电时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