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主板,剩下3块难修的板,求给点思路吧

楼主(2012-07-10):
型号和图片就不说了,没那么多时间拍,感觉就算知道型号并没多大帮助,通病维修?我感觉不是
第一块主板开始跑B0,打二代内存假负载,系统总线有个电压拉低,换了相连的三极管后,电压正常,跑B4,之后没思路了,感觉都正常,插不插内存都跑B4,至于桥就不考虑,BIOS也没刷,不知道还有其他问题没
第二块主板,能亮机,但是插硬盘认不到,对比好板,测得无IDE复位,此复位不知道是不是从南桥发出,或者还有相连的芯片,这板子好像是MI5-G31的
第三块845,二代内存主板更奇怪了,我只修过笔记本掉电没修过主板掉电,不想干南桥啊,就是能跑马到38后掉电,拔掉4针CPU供电后也掉,什么都不装也一样掉电,就是触发几秒掉电,没思路
这三块板也真够折磨的,不知道有人修过没,望能大概的给点思路
至于桥就别想了,还不想被折磨

网友:
第二块板,跑线吧

第三块板,上二代内存的845主板真的没见过

网友:
845主板山寨怪胎

网友:
掉电的看看那个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疑难杂症啊!

网友:
掉电的应该板上有短路,换个IO试试

网友:
第二片,能亮,认不到硬盘,那在引导系统前的界面有没有设备列表,看看有没有网卡设备和声卡设备,这些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共用一个复位信号,IO的复位跟PCI槽的复位就不是同一个信号(大多数情况而言,这要跟据线路设计来看)

网友:
第三块可能是缺少哪组供电所致或供电正常信号

网友:
第一个主板是不是AM2的?动动CPU座子试试,有时候座子虚焊了就这样。

网友:
不是什么845的,是945的,只不过上的是478针的U的山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