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G-2452无线老是掉线

楼主(2012-07-10):
宏基4752G-2452无线老是掉线,用着用着就掉了,时间不定,有时半个小时,有时几个小时都不会掉,掉了就抓不到无线了,掉线了可重启系统又可以用。郁闷啊,刚买没几个月啊,会是什么问题?有没有碰到这类问题的

网友:
无线网卡驱动更新下看看

网友:
才买几个月拿售后去多简单啊!

网友:
换过无线 网卡了吗?

网友:
还没有,估计会是网卡问题,就是不稳定啊

网友:
这有可能是硬件问题哦,使用无线时拆开后盖摸下网卡发热量是否大,用久有烫手换个网卡试下,不烫手见意多换别的系统试试,有见过换系统好的。

网友A:
在保内的机器  还是拿到售后

网友:
无线网卡信号是不是太弱了?

网友:
不是,信号都很好,可是用久了还会发烫,而且还是不定时的掉线,系统都还几个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保内的机器  还是拿到售后

不是,信号都很好,可是用久了还会发烫,而且还是不定时的掉线,系统都还几个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到售后直接解决问题,省钱又省心!!!

网友:
华硕的爱丢声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