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液晶显示器故障 不开机

楼主(2012-07-10):
今天接了个dell的液晶显示器  拆开发现是led的三个板子分开的  电源板 驱动板 led控制板  屏上有一排线连接倒led控制的板子 相当于高压板 板上 电源板分别给驱动和led灯板供电  驱动板上出来两个信号给led灯板 和lcd 控制差不多  这个机器是插上电 有5v 12 v  输出 但是 案件板灯不亮 说明驱动板有问题 但是我吧开启信号直接5v  背光还是不亮 没有配件测试 不知道基地的朋友 是否知道哪里有led 的配件卖

网友:
一菲利蒲的LED显示器 跟楼主说的差不多 也没有思路 不过是亮一下灭掉然后再亮 不能确定故障点

网友:
首先要考虑把驱动板搞好。再去想高压的问题。有的原装的驱动板,只接控制信号是不会亮的。还要接上亮度调节

网友:
讲的什么

网友:
还没有修过led、、

网友:
led啊  本来都拿到家了   打算下午拆  就这样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