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2显示器屏幕顶部有亮线。

楼主(2012-07-10):
一台ACER 22显示器,加电后指示灯亮一下橙色然后灭掉,然后屏幕由白到黑类似于雪花一样的变色,就是那种一块块小格子的那样,烧一会屏幕顶部有一根线一直持续着,请教这个故障是驱动板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想进一步确定用就通用套件点屏

网友:
哥,我没兄弟们这么专业!手头上不可能有通用板啊,求经验丰富的师傅帮忙指点一下下。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性多些,一定要用好的高压板和驱动板点屏试试,只凭猜,没人能告诉你哪坏了,我不妨猜下,虽然我维修液晶只半年,这种情况电源板出问题的机率大些,测量下电压看看正常不。。。。。。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学习了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换板点屏 确认一下吧.一块通用板 在20块钱左右..基本上LVDS的 22以下的 都能点..

网友:
套版带下屏   换个屏显 试试

网友:
好,我学习了,谢谢!!!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显示屏挂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亮线没救了,屏挂了

网友:
驱动板可能性高

网友:
先清结一下屏线     有可能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你洗洗屏线试试!。。。。。。。。

网友:
建议用通用版点屏试下,才能确定是高压板还是驱动板坏

网友:
一行像素点,多半是屏本身的故障。

网友:
这种情况要用分离法判断一下才能下结论,电源问题,驱动板问题,屏电路问题等等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电源的面要大些。

网友:
我觉得先保证电源滤波良好,高压只是提供背光而已。

网友:
基本可以判LCD死刑

网友:
别猜了,先用通用板带一下试试。但愿不是屏本身的事

网友:
一般都是屏坏了,修过几台类似的笔记本屏坏的.

网友:
基本确定屏坏了

网友:
你应该到淘宝上去淘个测试显示器的通用套件不要觉得麻烦,以备需求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