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清华同方锋锐K400有图

楼主(2012-07-10):
今天修一清华同方锋锐K400的机器,三桥和一(MCP67MV-A2),取桥的时候,不小心将CPU旁边的电阻搞移位了几个,分别是:R344、RR345、R349、R351、R353、R358、R362、R365、R368、R372
.(见下图),结果换好桥后,开机掉电,因为到处找不到这个图纸,所以哪位朋友手里面有这个板子,麻烦帮我看一下电阻的位置,量一下电阻的大小 ,或者上传一张此处的高清图,或有图纸的上传一张,不胜感激!
非常感谢楼下所有的好心朋友,这个板子的板号是:A21 NPB VER: D,  似乎是顶星代工的板子,不过不太确定。

网友:
关注一下 帮不上你忙

网友:
只能帮顶了,是在没有这个机器

网友:
   板号是多少,说不定有的人有这个图纸。可以帮你解决下

网友:
搞这个东西是个细活啊,小心点。。报个主板号,帮你找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所有的好心朋友,这个板子的板号是:A21 NPB VER: D,  似乎是顶星代工的板子。

网友:
手头也没有这个板子,帮顶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图纸不对,我是三桥合一的,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手上没这边板子帮不上啥忙!一般这种单桥的我都只是给客户加热的!植球也一样不能稳定,改良的芯片太贵有些客户接受不了!

网友:
没有这个板子帮不上忙啊。

网友:
刚收了这机子,电阻在板量的值:R344 142.5欧  R345  146.3欧  r349  299欧  r351 空的   r353 空的  r358   空的  r362  294欧   r365  286欧  r368  213欧   r372  0欧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太谢谢啦!热心的好人,祝你一生平安,一生发财!!!

网友A(2012-08-09):
我的这个板子上的。桥左边的那个晶振参数是多少的?帮我看看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板子上的。桥左边的那个晶振参数是多少的?帮我看看好吗

桥左边晶振Y4 27.000    桥下边晶振Y6  25.000

网友:
板子我有全新的,需要找我

网友:
未必不是主板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没有这个图纸哈。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