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不通电修复

楼主(2012-07-10):
主板号LA-5971P
机器不加电有待机0.03。拿到主板量公共点无电压,对地打阻值为十几欧并没有完全对地。
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想这板子轻松了,不出意外应该是哪个芯片的上管短了,于是就开始量各个供电芯片的MOS管。
当量到显卡供电51117的上管时阻值为0,心里是一阵轻松。用风枪把管子取下来在量,量管子坏了,公共点也不短了。换上N沟的管子,接上电源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顺利开机电流跳变上去了。看电流是亮了,于是装机,也没用屏点。当装好屏时在开机试试,悲剧发生。
屏不亮,在点还是不亮,外接显示器也不亮,装上键盘按大小写键能用。顿时心头就凉了,这机子是显卡供电的场管短了不会把显卡烧了吧,量了显卡也没短路的。
上网查了下看看有没有同行遇到过这样的。搜到一个帖子是“hougygood ”写的很是经典,他遇到的是显卡供电场管短了,情况跟我一模一样,不过他是显卡隐蔽的局部电路坏了。我想这也是一种思路,于是开始找点位图查,查供电查信号各种查,下午下班机器涛声依旧。
第二天上午一来就干显卡,显卡取下了植了,故障一样。心里没底于是准备定显卡。
心里各种不甘啊,想到一些HP DELL的机子很多机子明明该亮机了的,都是刷BIOS解决的。于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去刷个BIOS。其实自己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但结果往往都是出人意料,机器亮了。感觉很茫然为什么MOS管短了也会导致BIOS资料出错?有没有兄弟知道这是为什么,能替我解惑么。(讲述的不好,不能图文并茂,不好意思哈)

网友:
BIOS资料出错很正常的啊 一般机器不是进水 没有明显的缺陷问题 都要先刷BIOS试试 这个比较简单嘛

网友:
的确挺纠结的,怎么想都和显卡供电煤关系吧

网友:
有的机子摸一摸就好了,都不知道为 啥?

网友:
BIOS出错正常。。我一台HP516清灰。 清不亮了。最后刷BIOS解决的

网友:
BIOS的问题很琢磨不透的    一般我这边怀疑的时候直接把原bios芯片取下来换个芯片刷上去 既可以排除怀疑   又不损坏原来的程序

网友:
不是有些bios 加电清空的吗

网友:
有些问题是没有办法说的,修好就好了。

网友A:
修本子就是有那么多奇怪的问题,客户拿 来是坏的,好多都是到我这一点就亮,真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维修还是要先软后硬,先周边再主芯片的原则要不真是走的弯路。

网友:
没怎么看懂 换了MOS管有是什么情况

网友:
任何 不稳定的机器 我想都应该 先刷 bios

网友:
G455的主办,还没有过保吧

网友:
找型号好麻烦

网友:
不确定的问题,换个BIOS试试简单啊

网友:
也许楼主您BIOS放电可能会解决问题。

网友:
有些机器几个问题的也有,换MOS客能开机无显的,先用示波器打下波波,看是否过内存过显卡,不过,那就先确定BIOS是否正常,先确定固件好,再做硬件,往往走弯路。

网友:
机器往往损坏  bios也坏

网友:
boos坏也会出这种问题,不懂。

网友:
你有这个机器的点位图,可以上传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本子就是有那么多奇怪的问题,客户拿 来是坏的,好多都是到我这一点就亮,真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维修还是 ...

同意这位楼主的观点,先软件后硬件(BIOS程序就属于软件嘛),先周边后主芯片,很经典

网友:
看来这个 BIOS 真是易损件之一!

网友:
在维修中讲清的```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说,什么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
做维修的不但累,还没有多少钱,并且怪事多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基地有,你受一下嘛

我找到了,下载完了,怎么打不开呢,你用什么软件打开的啊?

网友:
修好就是好样的

网友:
感觉都正常就是不显示的我一般就刷下BIOS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了,下载完了,怎么打不开呢,你用什么软件打开的啊?

鸿汉 你百度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鸿汉 你百度下

怎么百度没有啊, ??你就是打鸿汉俩个字就可以还是。

网友:
个人理解,非正常的开关机都可能导致bios异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百度没有啊,??你就是打鸿汉俩个字就可以还是。

+ qq409674716

网友:
{:4_113还是要从简单的入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qq409674716

怎么加了你QQ,天天没在线啊

网友:
搞不清楚的地方,只能一一去试下,总结楼主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加了你QQ,天天没在线啊

忙的没时间上网

网友:
笔记本BIOS坏的问题真是防不胜防啊,坏的原因很菲尼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