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250显示器自动关机后,不能开机故障

楼主(2012-07-10):
三星P2250显示器自动关机后,不能开机故障,这款显示器是触摸按键的,开不了机,有时接上电源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开了,玩一会又关机,拆板测量15V为14。43,5V为5。1V,电压都正常,按键板电压,3。3V正常,KEY1为3。3,KEY2为3。3,LED为3。3V,不知道这组电压是否正常。。。。。。请大家帮看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按键板坏了,还是程序的事。。。电源板滤波电容正常。。。。。关机后,电源灯都不亮,像没电一样。。。。。

网友:
在开亮以后,拔掉按键。 如果一直正常。那就是按键板坏。

否则是主板坏。

网友:
不是程序的事   不黯然你根本就开不了机  给你一个类似的问题  或许有所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40574

网友:
你上个驱动板图片!我给你说是哪里坏了!

网友:
宝马兄,现在是根本开不亮了.....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 是主板坏.

网友:
自动关机后要把电源线拔掉,过一会儿插上就能开机。应该是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
我修过n台这个 都是按键板坏了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现在把电源线拨了一晚,在插上也是不亮呀,我把这款驱动板,上个图....

网友:
这种触摸的,有什么办法让他不通过按键板开机吗?短接按键板的哪两根线呢?

网友:
刷下程序试,不行换高压板

网友:
高压也会引起连电源灯都不亮吗?

网友:
高手们,现在怎么能让它不通过按按键板开机呀.....短接哪个线什么的....

网友:
大家谁有这样的触摸按键板,帮我测一下,KEY2,KEY1的电压,我这现在是3。28和0。。。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
板上有个六脚的管了坏了,你查一下是哪一个是受按键板控制的就知道了!

网友:
妈呀!真是吃力讨不了多大便宜的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