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两个重要发现

楼主(2012-07-10):
1.夏天天气热,如果室内没有空调,内存发热比较大,摸上去很热。应该是正常现象。
2.用带汗的手(不一定是很多汗,少量汗液也有可能)去摸内存,会导致花屏。所以不要用手指去摸内存,可以用手背去触摸。
这两个经验是我走了很多弯路发现的,和大家分享,也请指正。

网友:
内存坏了一般做BGA大部分能好吧

网友(点评):
修什么哦,找卖家换掉就OK。

网友:
开机正常,没事去摸内存干嘛?

网友:
楼主你实在是爱动,带电时用手去摸内存,而且还是咸水手

网友(点评):
不能这样说。你媳妇的某些部位从理论上来说不应该去摸,实际上你经常摸,怎么解释呢?

网友(点评):
完了,是咸水手,我刚才看成了咸猪手。

网友:
你这经验有意思

网友:
多动症..

网友(点评):
不接受这种说法,我没有做任何多余动作。摸内存是因为取下内存时偶然发现内存很热,所以有意识地去检查温度。

网友:
路过,没尝过,下次试下

网友:
真是好宝贵的经验啊,哈哈

网友:
不是吧,有时间试试

网友: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倒还真没试过呢

网友:
我一般很少在亮机的情况去摸内存。这个到没有注意过。。

网友:
呵呵,汗液可是导电的!

有道理。

网友:
经常这样做,不见得有问题,看来楼主的手力度控制不好!

网友:
用手摸内存  而且带电的话。 你不觉得弄不好内存会烧么。 人是带有静电的,OK? 真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