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X200的BIOS问题!

楼主(2012-07-10):
大家都知道,X200有BIOS的通病,现象为开机黑屏,刷BIOS后好用。

其实很多情况下,不必去刷BIOS的,缘由如下

首先,要确定两个事情

1、如果开机黑屏,只有电池灯、电源灯、适配灯三个灯亮,那么请先等待20分钟左右,看电脑是否能启动。
2、也可以拆机,清空一下CMOS,如果清空CMOS可以亮机,那么恭喜你,可以不用刷BIOS来修好这个机器了。

其实这个故障就是没有升级AMT微码造成的。

在能正常进入系统的情况下,下载最新的AMT4.2微码更新程序,地址如下:
http://support.lenovo.com/en_US/downloads/detail.page?DocID=DS013536

下载后解压,程序默认解压到c:\drivers\win\me这个目录

进入命令行状态,(win+r,输入CMD)进入c:\drivers\win\me目录,执行meupdate.cmd,等大概3分钟时,提示刷新成功即可。
如果提示没有AMT驱动,则请在官网下载这两个驱动:(Intel AMT 4.2 - Local Manageability Service (LMS) & Serial Over LAN (SOL)与Intel AMT 4.2 - Management Engine Interface)安装,安装后再运行meupdate.cmd进行刷新。刷新成功后关机重新启动即可。

这样操作,就可以免除拆机刷BIOS的麻烦劲了。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可以实践一下,然后麻烦回复一下实践结果。谢谢。

好办法啊下次试试

网友:
X200S、T400应该也可以通用。

网友:
有人可能会问,即然清CMOS可以弄亮机了,还费这二遍事升AMT微码干嘛,其实不然,即使清CMOS亮机了,如果不升级AMT,还是会开机黑屏的。

网友:
20分钟,饭都凉了

网友:
看过学习,下次有遇到可以实践一下,以前遇到的都是刷BIOS.

网友:
我以前也是刷机

网友:
等下次遇到了 试试看

网友:
我每次都是  :把cmos电路短接  一两个小时 有时候 一个晚上  这样明天就可以开机了  不知道 原理是部是一样!!!!

网友:
记号,备用!!!!!!!!!!!!

网友:
这个X200机器的BIOS引脚很多,一般的编程器都没有这个座子,在此留个mark

网友A(2016-07-05):
即然清CMOS可以弄亮机了,还费这二遍事升AMT微码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然清CMOS可以弄亮机了,还费这二遍事升AMT微码干嘛,

仔细看,清空CMOS可以亮机,(是说明黑屏的原因是由这问题引起,可以用升级微码的方式来解决,)但并不能根治,不定时黑屏问题还会继续出现,还有就是你能次次都拆机吗

网友:
触发掉电刷好用吗

网友:
有没有这个直接用编程器刷写的吗

网友:
现在的好多IBM的也容易出现清COMS能开机的现象,难道也是要更新微码

网友:
这个真是技术活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