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C32FS82C雷击维修详细过程(高手进有细节未解决)

楼主(2012-07-11):
康佳LC32FS82C雷击,四无(无图、无声、无背光、无指示灯)。拆下电源板,两3.15保险已烧,细查电源部分无短路。再查高压部分,Q751(IRF830)、Q752(IRF830)、Q956(1406)、D705(4148)短路,换之!(Q956用1015代用)D705依然短路,查D705两端线路,确定9976GN短路,在淘宝购得,换之!电源正常了。上机试!无声!!!R2A15120有点烫,又在淘宝购了一个,换上还是无声,R2A15120就不烫了!再测3脚电压在0.4V但测量时有声音。3脚对地有个电容位的,但是空着,试过加上电容电阻都不行,大家讨论下,指点下!如果修好,会详细说明!!!

网友:
楼主,请问板号是多少?

网友:
(再测3脚电压在0.4V但测量时有声音 ) 测量时有声音  把周边加焊下  会不会有不良

网友A:
3脚是静音脚,应该要大于2.5V.你检查一下这脚的外围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脚是静音脚,应该要大于2.5V.你检查一下这脚的外围电路.

是啊!正常是4V

网友:
好了!是学艺不精,走了弯路!是后壳有个耳机输出,后壳线没插上!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