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主板上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2-07-11):
    接了一块462的板,别说老板子了,丢掉或升级吧,搞维修就是客户要求修就尽量修。
    OK,客户描述故障现象是无法启动,接过机子点开关无法触发,将前置面板连线全部拔掉直接短接针脚也无法触发(碰到过前置面板连线故障的),换一好电源同样无法触发。
    好吧,拆机,取出主板,先观察,看到CPU供电滤波电容有鼓包的,心里暗喜,嘿嘿,简单活哦,立马把怀孕的电容换掉,插电源,上电,亮了,跑码,正高兴呢,黑了,晕,掉电了。。。。。。
    看来我是没碰上好修板的命啊,查问题吧,上电掉电先看绿线电压,5V高电平,主板保护,且不能二次上电,断开电源,拔下4P插头,通电,触发上电,还是掉电,看来比较麻烦啊。
    继续,裸板上电,嗯不掉了,查内存电压正常,因为没有462的假负载,所以测不到核心供电,先不管,想一想,是CPU供电短路吗?测上下管基本正常(在线测),其他供电短路?基本应该不会,因为裸板能上电不掉,桥虚?有可能,但掉电前有跑码,几率不大,CPU坏?也不太像,跑码了嘛,感觉还是CPU供电问题比较大,有点像带不起负载。
    先换两个上管(就两个),取下顺手量了一下旧的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为了保险起见,连PWM一起换掉(是HIP6302CB+HIP6602BCB的搭配,话说还真不好找)。OK,装上CPU,上电,嚯嚯,跑码不掉电啦,OK,装上内存上显卡,点亮一切正常。可以装回去了。
    装完点开关,咦,怎么没反应?又挂了?不会吧,赶紧换上好电源,亮了,晕,原来的电源也挂了。OK,收工。
    最后,故障应该还是电容引起CPU供电异常造成CPU供电部分器件损坏导致上电掉电的,具体是管子还是PWM没有测试了,至于电源为什么会坏就想不通了。

网友:
打雷劈坏的吧

网友:
是电容怀孕引起电源受损的故障。

网友:
我也经常修道老板子

网友:
不错,我已经好久没有修到这种老主板了,呵呵。

网友:
对我们新手来说都是宝贵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