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的 -pwrshutdown 信号死活就是低电平!

楼主(2012-07-11):
T6`1进水的集显主板,进水位置很经典,也就是在PC卡的位置,BD4176KVT 这个U61芯片下边PCB有几处过孔断,针脚连接处也有几处腐蚀,都一一的连上去。还查出几个损坏的元件,这里就不一一说出来了。

现在的问题是-PWRSHUTDOWN这个信号死活都为底。芯片其本确定没问题,我换了,也放在另一台主板上试了,都没问题。现在测得
61:  VCC3SW      3.3V
59:VREGIN20     19.3V
57:  BAT_VOLT    5.7V
3:  -EXTPWR     0V
16:  -SHDN_IN    3.28V
58:  TH_DET      0.04V
现在问题是:
46: _SHON-OUT   0V  也就是这个信号-pwrshutdown  死活不出来开机瞬间有高电平,马上就掉下来了为0V。

因为是进水的机器,问题肯定很多,但总不可能每个元件都测过去吧,从以上分析还有什么地方条件要满足,U61也就是BD4176KVT 才能让-PWRSHUTDOWN 为高。
请论坛高手帮忙,有实质性的建议的朋友,我可以把我的分加给你。

上图!

网友:
你把脚搞起来试下

网友:
试过把46脚挑开,测试3V  5V 出来了,看电流也没有发现短路现象。这说明—PWRSHUTDOWN这个信号是被U61芯片自身给拉低了。

只是到现在不明白,U61(BD4176KVT) 到底还要满足它什么条件?才能正常输出-pwrshutdown

网友:
与46脚相连的电阻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后级有木有短路?3M,5M有没正常反馈给U61?这两种情况也会引起-PWRSHUTDOWN 瞬间从高变成低

网友:
看看后级电压有没有短路的,上次遇到一个机器也是这样 最后发现一个电压阻值偏引起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看看 热敏电阻有无吊件和开路      电压调低点看看 能出来吗 ?     3 5V电路  也是重点

网友B:
我刚修个R60I也是-pwrshutdown为低,原来是U28坏了把他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修个R60I也是-pwrshutdown为低,原来是U28坏了把他拉低了

U28我也换了,把换下来的U28换到别的主板上,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有木有短路?3M,5M有没正常反馈给U61?这两种情况也会引起-PWRSHUTDOWN 瞬间从高变成低

断开46脚后,有3V和5V出来,这时可以看到待机也只才0.02.所以我认为也不存在后级短路的可能。

网友:
好像后级检测出故障也会关闭-PWRSHUNDWON

网友:
温度过高  少电压都会拉低

网友:
检测下温控电阻,芯片自身条件,还有后级电压是否产生正常,3M转3B的电压产生后反馈给TP62506后级欠压也会掉电

网友:
这绝对是芯片的保护动作,断开46pin,电流0.02,是可以说明后级无短路。但加电瞬间某路电流过高是不是也会引起芯片保护动作,也就是有软击穿的器件存在,还有精密取样电路有没有异常。没有具体的经验,奉上两种思路。

网友:
同意楼上的回答

一修哥8 -5 严禁灌水

网友:
你查查u28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

网友C:
TB保护了,由VCC3SW上啦所得,也受温度控制,看看TB工作

网友:
查起来真的很麻烦,这个板我搞了二个星期了。U28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B保护了,由VCC3SW上啦所得,也受温度控制,看看TB工作

温控没问题,电压测过,58脚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