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说M4N75TD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2-07-11):
一块华说M4N75TD主板有时正常有时不过内存,将CPU拿下来重新装上去又能正常使用,隔一天使用又不过内存,又时使用几天都没问题。AMD的CPU集成内存控制器会不会是CPU座虚焊?可以肯定内存和内存槽没有问题

网友:
既然有这种可能就实际操作下啊

网友:
板上几根内存条

网友:
换个CPU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有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不过不是AMD的板,是富士康G31的板,一开始没有注意以为是内存问题总是拿出来擦一擦就可以了,最近怎么擦都不行了,认真看了一内存旁边一两个电容爆,一个电感黑了。晕了,马上换了那个三个凶手。

网友:
不正常时测下内存电压,看有没有找到一丝的问题

网友:
换个U试下吧,AMD的U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CPU 问题  也很难说  不过我修过技嘉的主板有时候过内存有事不过  是北桥问题 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换过,可以肯定是主板问题

不用试了 直接做北桥吧  百分之90是桥虚汗了

网友:
加焊NB看看 ,应该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