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下 谁有这样的电源板 是acer v223w

楼主(2012-07-11):
麻烦看下这个地方有个稳压管  谁有的话看下 这个是多少伏的 这个是acer v223w的显示器上的电源板 谁要是有这样的板 麻烦看下  谢谢了  那个板上标的是D903

网友(点评):
D903为玻封1N4148

网友:
随便找个电源板,前级的二极管拆个就行,哪里用那么麻烦噶

网友A:
你这个d903不是稳压管吧,在料板上拆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在料板上拆一个就可以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886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d903不是稳压管吧,在料板上拆一个就可以了。

不是的??  可以吗

网友:
同样从电源板拆个差不多都能用

网友:
放心吧,不是稳压二极管,在料板上拆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在料板上找个大功率二极管就可以啦!

网友:
查维修手册该二极管为1N4148

网友:
找个大功率的料板上拆个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看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有点麻烦..............................

怎么麻烦啊

网友:
找个差不多换上就OK 不行就是别的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C:
理论上D表示普通二极管,稳压管一般用Z表示的,若此板二极管是玻璃封装,应该是IN4148峰值二极管类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D表示普通二极管,稳压管一般用Z表示的,若此板二极管是玻璃封装,应该是IN4148峰值二极管类型的。

o

网友:
一端是否接地  如果是  不要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