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511无待机

楼主(2012-07-11):
一点待机都没有,应该是什么问题??跟开机芯片有关么?

网友:
你说具体一点撒 ,要去找待机的工作条件撒。

网友:
待机都没有,怎么关开机芯片关系了,把3V5V搞出来先吧

网友A:
19V进来没有    3 5V 芯片型号多少  查他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待机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别的   可能有关系

网友:
没有3 5V             貌似是U7014坏了

网友:
我晕现在都是靠直觉修机器了吗 哎OUT了

网友:
晕,又没钱了~

网友:
俺也新手一枚  但芯片最起码的条件总得测测吧

网友:
KBC_PWR_ON 应该是这个没有  我这台机子也是一样

网友:
一个一个查待机条件吧

网友:
俺木有芯片换。。。。。。。可怜

网友:
下个图纸看看吧!上电时序

网友:
待机芯片有没有3V5V呀,出来了吗?

网友:
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从开启信号 主供电 还有芯片的bst 3 5v电感阻止不能低于100噢母

网友:
换了U7014芯片,还是不行,,。。。。。木有KB芯片、、、

网友:
情况描述得不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9V进来没有    3 5V 芯片型号多少  查他的工作条件

先看看隔离那边吧

网友:
你表述的太笼统了

网友:
查 3V 5V 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隔离那边吧
你是在给我说嘛 又不是我的机器

网友:
说详细点,这样怎么分析

网友:
这个问题太宽泛
那结果自然是千奇百怪,多种多样的了...

网友:
不是在跟你说的可以我点错了吧

网友:
大大们,谁能解决木有芯片的问题撒

网友:
要看十九伏过来没有,我有一台是进水的,正好也是3 5伏待机芯片腐蚀了